如何判断电动机只能星接或只能角接

楼主(2008-04-01):
如题目,如何判断一台电动机只能角接或只能星接,如何划分它们的界限?
我所知道的是同一台电动机角接比星接输出的功率大.

网友A:
呵呵,1 看绕组的相电压是220V还是380V;
      2 看负荷的出力需要决定角接或星接;
      3 3kw以下多为星接;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看铭牌。。。

网友B:
 呵呵   要看电源是什么了(电压)

网友C:
铭牌上写380伏,角接
意思就是在电源是三相380伏的情况,接成角形,此时功率是铭牌功率.负载很小可以换接成星形,此时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一

铭牌上写220伏/380伏,角接/星接
意思是
在电源是三相220伏的情况(很少用,因为这样的电源少),接成角形,此时功率是铭牌功率.
在电源是三相380伏的情况,接成星形,此时功率是铭牌功率.不可以换接成角形

网友D:
  不懂就知道直接看铭牌一般有铭牌都写有星或角
小点的3以下的都星

楼主:
铭牌上面是有接法的说明,我所想的是如果给星接的电动机改成角接法,会不会烧毁.

网友A:
哦,这个没试验过.偶想应会烧毁电动机,星改成角后相当于过载,根据电机的质量和负荷情况决定电动机多长时间烧毁.但电动机折寿是肯定的,呵呵.
  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E:
小电机基本都可以把星接改为角接

网友F:
看铭牌上标的电压:
   220/380   三角/星形
  那么   380V星形

   650/380   星形/三角
  那么   380V三角

网友G:
电机出厂前都有加压实验
一般的电机名牌上都会标识出星角两种接法
除非名牌上只标了一种接法

网友F:
我虽搞仪表,但电气的东西爱把头伸过去看看,再问问电气的人

网友A:
呵呵,楼主把电机参数说一下嘛.

网友F:
因为电机的额定功率是一定的,而我们的电压也是一定的380V,
所以,三角或星形不能随便变;
  同样的电压,三角是星形功率的三倍

网友H:
一般来说,铭牌上没特别标出220/380电压的,只标明是38OV电压的电机,不是大功率的电机多可以相互转换接法的, 当然从理论上说,标明是那中接法就要怎么样接

网友I:
学习中,知道的人都说说

网友J:
看电机铭牌。。。

网友K:
 看绕组的相电压是220V还是380V;

 铭牌上写220伏/380伏,角接/星接

是指每组绕组的额定电压是220V.如我们的电源是380V角接会把电机绕组烧坏.该类电机一定要接星型

网友A:
顶起来.那位再说说高见.

网友L:
呵呵,楼主把电机参数说一下嘛

网友M:
呵呵.对称交流电.90V左右达到额定电流的.一般就是额定接法了......

余下的只有千分尺卡线径.按电流估算了

网友N:
国产电动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4KW以上为三角形接法,4KW以下为星形接法.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如改为星形接法会出现输出功率不足现象;而星形接法电机接成三角形时会造成电流过大而严重发热

网友O:
本来三角形可以看负荷来决定是星形或三角形,但星形换角形的接法电机就容易烧了

楼主:
决定接法的应该是电动机的绕组吧,其实也就是它决定了电动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P:
铭牌上有接法,看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