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在40HZ 运行报电机短路

楼主(2008-04-01):
ATV61在30HZ 运行一切正常,把频率升到40HZ 后报 电机短路,请大家各位给个建议吧。

网友A:
驱动电路所有电解电容换一下,问题有可能就解决了,我以前碰到过

楼主:
裘工:驱动电路所有电解电容换过,问题不能解决。测三相电流V相高于其他二相。

网友A:
驱动电路所有电解电容换过,问题不能解决。测三相电流V相高于其他二相。那是驱动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那重点查V相驱动电路各电阻阻值,可能是电阻有变值的

网友B:
电机有没有问题,电机线是不是太长。互感器有没有问题,电容

楼主:
驱动电路所有电解电容换过,驱动电路各电阻阻值无变化,问题不能解决。输出电压三相平衡。而测三相电流V相高于其他二相。驱动输出三相电流不平衡。请大家各位给个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