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尔法2000通用22KW电源电压低的问题

楼主(2008-04-01):
今天修到一台ALPHA2000通用型22KW,电源电压低!5V电压只有1.76V,15V电压只有8.9V。震荡片加小电可以震荡起来啊!发馈也没什么问题啊!不知是那里的问题呀!请教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啊!小弟不盛感激啊!

网友A:
呵是不是开关电源的的问题
检查下开关管哦

网友B:
把电容换掉,看看有没有那里有短路现象。

网友C:
打阿尔法的维修电话0755-83152218转维修

网友D(2008-06-08):
 查一下电容吧,不能肯定就换掉吧。,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焊工的话就再检查以下自己的焊接看有没有虚焊。我遇到过自己怎么查也没问题最后别人把元件重新焊国就ok了

网友E(2010-06-12):
一台富士G11S160KW变频器,检查模块好,主板、驱动板为新版,空载,用电阻代替保险试机,一开机就显示FUS,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同仁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