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电源电压输出比正常值低一半是怎么会事

楼主(2008-04-01):
本人修到一个电源输出电压5V电压是1.7V,15V电压是8.9V ,反馈回路也没什么问题啊!请教各位指点迷津呀!

网友A:
电路有没有开路,短路,断路呀.无件有损坏.

网友B:
电路中电压是标,电流才是本。

网友C:
可能元件参数有变化,虽未损坏但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