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和普烙菲斯.电脑一起通讯

楼主(2008-04-01):
我是新手.我想用通讯板人机.电脑一起通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通讯板.PLC用的三菱FX2N.人机用的普烙菲斯.请高手指点一下.下载线用的SC-09.

网友A:
FX2N-422BD;

网友B:
232BD  422BD 485BD都可以

网友C:
看你是用什么样的通信方式。

有些PROFACE有附加串口,这样可以用PC和HMI通信,PC通过HMI的附加串口也可以读写PLC的数据。这个附加串口是普通的232口。这样就可以免了FX2N的通信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