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授权管理器问题

楼主(2008-04-01):
请问,西门子授权管理器在安装过程中提示almservice服务不能启动,系统没有权限,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才能解决呢,我系统刚重装的,不会中毒的,谢谢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右击"我的电脑",---管理----服务项中启动服务即可.具体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网友B(2009-08-29):
我怎么找不到啊,服务选项是指的左面列表中的项目吗??

网友C(2010-06-18):
我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