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08-04-01):
我厂用的SB60G 3.7kw 的森蓝变频器,我们要求根据负载变化,输出电流也随着变化。我现在遇到奇妙的问题就是:我再变频器输出侧串一数显电流表、指针电流表,在加上变频器面板显示的电流,另外我还加了钳形电流表。我运转变频器,结果几块表显示的都不一样,五花八门的,真纳闷,不知道哪表正确,前提表是没问题的,测试是空载搅拌。如果要侧准确的输出电流,请问怎么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
3.7KW,空载电流也不是很大,如果差零点几安没必要在意,毕竟每个仪表的准确度都不一样。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电流是载波电流,干扰较大,一般的表测量不准.你以指针电流表为准好了.
各位讨论.

网友C:
不是很清楚@顶一下!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干扰很大,带整流的表较正确

楼主:
都是空载哈

楼主:
本来电流 就很小了 还相差0.几A,我觉得不对哦!频率在5HZ时,电流表显示4A,4.8A,钳形表2.8A。在50HZ时,结果电流还相对小点。

网友E:
钳形只能测试一个大概的电流平均值。如果想知道准确电流最好选用整流表好一点或者是变频器显示值。

网友F:
要用中频对策的电流表,才能测准确

网友G:
变频器输出侧是载波电流,用一般的仪表很难准确,应该以面板显示为准,有的变频器面板显示电流是百分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