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克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08-04-01):
今天刚接手了一个法那克系统,是15年前的,用的是CRT的显示器,现在其它的都好用只是显示器无显示,我打开检查了一下发现无高压,后来查出上面有两个三极管坏了,一个是电源上用的,一个是行输出高压驱动用的,型号是A1598。和C3170。但这两个管子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替换,一样的又买不到了,怎么办呀,请教高手。小弟在些不胜感激。

网友A:
2SC3170
日本松下公司 Si-NPN 500V 7A
可用下述三极管代换:
BU306F
BUT12(A)F
2SC2427
2SC2898
2SC3039
2SC3056
2SC3310
2SC3571
2SC4161
2SC4559

2SA1598
Switching Power Transistor(-7A PNP)
技术参数如下:
http://www.ortodoxism.ro/datasheets/Shindengen/mXsvrq.pdf
http://cn.ic-on-line.cn/IOL/datasheet/2SA1598_357389.pdf

网友A:
2SA1598可考虑用tip36c或tip42c代换,技术参数如下:

tip36c 25a pnp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pdf/3384563.pdf

tip42c 6a pnp
http://pubpages.unh.edu/~aperkins/pdf/TIP-devices/TIP42.pdf

网友B: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以经到代换的元件了。

网友C: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2009-06-04):
用GBS8218 视频转换卡可以搞定.详见说明:

工业设备显示器维修

GBS-8218工业视频信号转换器

可以将各种工业RGB信号转换成VGA信号,直接外接高清或普通液晶显示器,CRT显示器,投影仪,液晶电视,背投等设备。轻松替代您原有的旧显示系统,画质清晰,性能稳定,广泛应用于各种工控设备(如数控机床显示器,进口DCS显示器,注塑机、分析仪器、航海、进口生产线专用显示器,医疗B超设备、机场铁路、金融设备专用显示器,特殊规格显示器,保龄球等娱乐设施专用显示器等)。

支持信号源:

RGB SOG(绿色同步)
RGB SOB(蓝色同步)
RGB SOR(红色同步)
RGBS  (复合同步)
RGBHV (分离同步)

可通过RS232串口控制器对电路板进行手动调节和编程。

工业数控类设备RGB转VGA,全面提升原有画面显示效果。
画面更清晰、色彩更鲜艳、图象更逼真。
标准VGA输出:1024X768分辨率、其他分辨率请联系我们。
支持液晶显示屏、液晶电视、高解屏、高解扫描板、等离子、背投等 。

产品亮点介绍
一:RS232为串口调试,可以调上下左右,大小,色彩,对比,亮度等等,同时可升级系统
二:电路板已经在内部保存了从480i-1080p参数的信号参数,对应OSD为0-9选择。
三:菜单为两级,第一级为通道选择与信号源选择,二级菜单为输入分辨率选择如480I。
四:适合各种显示尺寸的显示器,无需调整。
五:新增加程序有:行频21.8KHz 场频60Hz和行频24.9KHz 场频56Hz等。
六:接线连接简单,操作便利(K1按键为变换通道按键)。

联系我们:

深圳市广百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云能
电话:0755-82057080
传真:0755-82053969
手机:13714086170
QQ:85187810
MSN:gonbes.tang@hotmail.com
Email:gonbes.tang@gmail.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索泰克大厦4楼W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