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自动运行快捷方式

楼主(2008-04-01):
谁知道WinCC如何建立自动运行的快捷方式啊?

网友A:
在wincc的程序组里有 autostart这个选项。

楼主:
 可能是我上面没有表述清楚。我知道autostart,它所实现的是开机是自动运行WinCC程序。我需要的是不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直接点击一个快捷方式,运行WinCC程序,并且激活程序。

有人可能会说直接点击应用程序的图标或者快捷方式,但是那样的话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上一次运行时要在编辑状态下进行激活然后直接关闭,不取消激活(菜单兰的三角形按钮)。

我希望的是建立一个快捷方式,能得到和autostart一样的效果。

不知道这次我说的是否明白。请个位指教!

网友B:
    WinCC项目中有一个扩展名为MCP的文件,和桌面上WinCC快捷方式是同样的图标,

若双击该文件则可打开WinCC项目。为该MCP文件创建快捷方式,将该快捷方式剪切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启动\     即可在注销或开机后

自动运行WinCC。

楼主:
3楼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啊!要开机自动运行根本不用你说的那么费力!用1楼说的工具轻松实现,而且比你说的还要稳定安全!

等吧!看谁能知道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C:
WinCC项目中有一个扩展名为MCP的文件,和桌面上WinCC快捷方式是同样的图标,

若双击该文件则可打开WinCC项目。为该MCP文件创建快捷方式,将该快捷方式剪切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 桌面

楼主:
5楼的老兄

你更离谱

为什么不直接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呢?

你是在故弄玄虚吗?

呵呵!

抱歉,你说的不是我想要的!而且应该说不是很好的方式!

网友D:
是不是你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

楼主:
我希望的是建立一个快捷方式,能得到和autostart一样的效果,但是不能通过重新启动计算机这样的方式!

不知道这次我说的是否明白。请个位指教!

楼主:
通过autostart运行不进入开发状态,直接激活组态程序。

网友E(2016-04-26):
WinCC不通过项目管理器,直接启动快捷方式:

1,把AutoStart快捷方式发送到桌面。

2,右击桌面“AutoStart”快捷方式,在属性窗口-快捷方式-目标:"C:\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bin\AutoStartRT.exe" E:\CZSH\CZSH.mcp。目标前半段是默认APP启动路径,中间加空格,后半段是你项目的路径,这样就能直接启动了,我项目就是这样做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