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通讯

楼主(2008-04-01):
使用非原装西门子的适配器连接CPU为315-2DP的时候 正常
可以上传下载的程序.
而在用同样的适配器连接CPU为317-2DP时  则提示说适配器故障 无法建立连接
同样是使用S7 5.3 SP2软件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波特率的设置.

网友B:
检查MPI地址设置,我碰见一次就是MPI设置不对

楼主:
MPI的地址设置是0吧
不过用1,2我都试过了 都连接不上.
至于波特率我也修改过19.2和38.4结果都是连不上

网友C:
适配器上的波特率是否对,计算机不要设置为MPI,设为自动试一试

楼主(2008-05-18):
谢谢大家的指导.

S75.3 SP2中文版 无法插入系统功能块(没有这样的选项)  是不是软件安装出了问题?

请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