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用汇编语言写程序,编译成HEX文件,把HEX文件烧入51单片机,上电后,程序就会自动运行吗?

楼主(2008-04-01):
用汇编语言写程序,编译成HEX文件,把HEX文件烧入51单片机,上电后,程序就会自动运行吗?还需要硬件来启动程序吗?
自己写的一小段,烧入89s51,但是程序不跑,p3.0和p3.1接LED,只有p3.0的LED亮,本来是需要p3.0和p3.1的LED交替闪亮,谁能帮忙找下原因?谢谢你.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40H
MAIN:CLR P3.0
CALL DL
SETB P3.0
CLR P3.1
CALL DL
SETB P3.1
AJMP MAIN
DL: MOV R6,#0FAH
MOV R7,#7DH
DL2: MOV R3,#0FAH
DL1: DJNZ R3,DL1
DJNZ R7,DL2
DJNZ R6,DL
RET

网友A:
程序自动运行
延时程序有问题。

网友A:
DELAY:
;1'' 1MS
MOV R5,20H
D10:
MOV R6,#2 ;#=200 100MS 20 10ms 2 1ms
D20:
MOV R7,#248
NOP
DJNZ R7,$
DJNZ R6,D20
DJNZ R5,D10
RET

网友:
你自己的延时程序这样改下就可以了.
DL: MOV R6,#0FAH
DL3: MOV R7,#7DH
DL2: MOV R3,#0FAH
DL1: DJNZ R3,DL1
DJNZ R7,DL2
DJNZ R6,DL3
RET

楼主:
谢谢楼上的mcu&plc和浅醉闲眠大哥,是我的延时程序的问题,现在可以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