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的使用

楼主(2008-04-01):
钳形电流表是一种不需要断开电路就可以直接测量交流电路的便携式仪表,这种仪表测量精度不高,可对设备或电路的运行情况作粗略的了解,由于使用方便,应用很广泛。
一、钳形电流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钳形电流表由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组成。互感器的铁心制成活动开口,且成钳形,活动部分与手柄相连。当紧握手柄时电流互感器的铁心张开,可将被测载流导线置于钳口中,该载流导线成为电流互感器的初级线圈。关闭钳口,在电流互感器的铁心中就有交变磁通通过,互感器的次级线圈5中产生感应电流。电流表接于次级线圈两端,它的指针所指示的电流与钳入的载流导线的工作电流成正比,可直接从刻度盘上读出被测电流值。

楼主:
二、钳形电流表的使用
1.  测量前的准备
(1)检查仪表的钳口上是否有杂物或油污,待清理干净后再测量
(2)进行仪表的机械调零。
2.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
(1)估计被测电流的大小,将转换开关调至需要的测量档。如无法估计被测电流大小,先用最高量程档测量,然后根据测量情况调到合适的量程。
(2)握紧钳柄,使钳口张开,放置被测导线。为减少误差,被测导线应置于钳形口的中央。
(3)钳口要紧密接触,如遇有杂音时可检查钳口清洁,或重新开口一次,再闭合。
(4)测量5A以下的小电流时,为提高测量精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将被测导线多绕几圈,再放入钳口进行测量。此时实际电流应是仪表读数除以放入钳口中的导线圈数。
(5)测量完毕,将选择量程开关拨到最大量程档位上。

楼主:
三、注意事项
(1)被测电路的电压不可超过钳形电流表的额定电压。钳形电流表不能测量高压电气设备。
(2)不能在测量过程中转动转换开关换档。在换档前,应先将载流导线退出钳口

网友A:
很好,尤其是“不能在测量过程中转动转换开关换档。在换档前,应先将载流导线退出钳口 ”,好多人并不注意,很容易损坏钳型表。

网友B:
注意了,我就是在测量中换挡的,看样子这种方法不对啊,改正。

网友C:
用钳形电流表测试三相的空载电流,一般选用0.5IN的档位,IN可以按照2A/KW估算;空载电流应三相平衡,误差不大于10%,且每相空载电流约为1/3的IN左右.

网友D:
不能在测量过程中转动转换开关换档。在换档前,应先将载流导线退出钳口

网友E:
楼主说的是机械式钳流表吧,现在都是数字的了,很少见到机械式的了.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用数字式的方便多了

网友F:
1。可将被测导线多绕几圈,再放入钳口进行测量,不错!!!

2。只能单相线测量,不能多相线测量;

3。不能在测量过程中转动转换开关换档。在换档前,应先将载流导线退出钳口

网友G(2009-11-22):
不错!不能在测量中带电换挡,下次注意了

网友H:
测量5A以下的小电流时,为提高测量精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将被测导线多绕几圈,再放入钳口进行测量。此时实际电流应是仪表读数除以放入钳口中的导线圈数。
这条很不错,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