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当4017+通讯问题,谢谢

楼主(2008-04-01):
我用MCGS组态软件和亚当4017+通讯,之前一直没有问题,突然通讯就连接不上了,用亚当本身带的通讯测试软件可以检测到该模块,用万用表测量模块输入接口是有电压值存在的,可测试软件上显示不出来,一直为0,请教高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A:
通讯测试软件可以,那说明亚当模块没问题,应该是组态软件这边的问题了

楼主:
通讯测试软件可以看到模块但是其通道口显示电压值为0,而实际上输入端口是有电压值的。

网友B:
想检测模块的通讯口话,应该用示波器.如果通讯软件可以和4017通讯的话,你还是查MCGS吧.

网友C:
在Mcgs里删掉模块 重新配置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