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

楼主(2008-04-01):
现在控制的系统中有温度监控,用的是PT100加模块,因温度的上升是由变频电机的旋转造成的,所以想在一个起始温度(比如50度)开始PID控制,直到达到设定值(如60度)并保持,用PLC的PID进行控制,该如何控制频率?我想直接在PLC里用基准频率加调节频率(正/负)通过通讯传给变频器,可是不知道该怎么算调节频率.(这不同于温度控制,可以停止加热,电机的旋转是不能停止的)请斑竹帮忙,谢谢.

网友A:
好问题,关注中.

楼主:
斑竹不看论坛?怎么没人帮忙?

楼主:
用的可都是台达的PLC、模块、变频器、怎么就没有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为什么不用模拟量调节???

楼主:
因与变频器有通讯,所以就不想再加连线,想直接通过写频率的方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