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款试验测试监控软件

楼主(2008-04-02):
需做一款液压泵的试验台,想选用组态软件做
想请大家推荐一款合适的
1、20路模拟量的采集(用采集卡或者PLC),大约为扭矩,转速,流量,压力,温度,功率等等
2、能生成报表并储存
3、能生成扭矩-流量,扭矩-转速等变量之间的曲线

网友A:
我也喜欢做自己的东西!关注中

网友B:
推荐你用紫金桥的!价格也不高,服务又好!我们公司就刚用了一套。是成都办事处的马腱杞来做的。马工的联系电话是:15928121062 02866448758

楼主:
我在广州的,今天看了下图灵开物的,有类似案例,
感觉还是差那么点点,不知道还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草上飞在 2008-4-2 16:33:00 发表的内容:
  我在广州的,今天看了下图灵开物的,有类似案例,
感觉还是差那么点点,不知道还有没有合适的
--------------------------------------------------------------------------------------------
开物挺好用。不过组态软件采集速率一般都在秒级左右,作为一般监控倒也可以。但作为测试仪器,采样点太稀,精度不够,哪一种也不能用!最好用板卡,采集程序自己做。

网友C:
说这话,就如同“我想买套电视监控系统,做实况转播。”一样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确实对组态不够了解

网友D:
内行的话就不用到这里来咨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