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卡怎么了?

楼主(2008-04-02):
各位大侠,有一个问题,我有一台笔记本,因本身的网卡坏了,用了个移动网卡,我用这个网卡设置后上网正常,但是与AB的触摸屏却连接不上,尽管我事先已先设置了IP地址,让笔记本与触摸屏的IP一样,但是还是联不上,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大侠教我,急!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吧

网友B:
IP地址一样?真的一样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通讯了。应该是在同一网段内。如果你是直接连到触摸屏那就要用交叉线,如果是通过交换机或者路由器那就得用平行线。

网友C:
建议楼主使用pcmcia卡的网卡。

网友D:
设置问题吧 ?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