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滑差电磁调速器改造

楼主(2008-04-02):
以前老的滑差电磁调速器,是通过面板上电位器旋钮调节来达到平缓的启动停止机器及调速的,请问如何能够尽量少的改动滑差电磁调速器。达到外部控制平缓的启动停止机器及调速?因为要改的很多,必须考虑成本及改动难道。o(∩_∩)o...

网友A:
楼主的意思表达不够清楚!你是说还是要用电磁调速器来控制电机吗?那有改的必要吗?

网友B(2008-12-16):
你好我想用你的滑差电机调速器达到温度控制速度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