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楼主(2008-04-02):
初次用,不知道问题何在
LDNOT 0.02
AND 11.04
OUT TR0
AND 0.11
AND 0.09
TIM 005 #2
OUT 13.08
LD TR0
AND 13.08
OUT TR1
AND 2.06
OR 2.07
OUT 12.11
LD TR1
AND 2.08
OR 2.09
OUT 12.12
LD TR1
AND 2.10
OR 2.11
OUT 12.13
LD TR0
AND 1.03
AND 1.01
TIM 006 #2
OUT 13.09
LD TR0
AND 13.09
OUT TR2
AND 2.00
OR 2.01
OUT 12.14
LD TR2
AND 2.02
OR 2.03
OUT 12.15
LD TR2
AND 2.04
OR 2.05
LD TR0
LD TR0
AND 2.06
AND 2.07
LD TR0
AND 2.00
AND 2.01
ORLD
TIMH(15) 007 #2
LD TR0
AND 2.08
AND 2.09
LD TR0
AND 2.02
AND 2.03
ORLD
TIMH(15) 008 #2
LD TR0
AND 2.10
AND 2.11
LD TR0
AND 2.04
AND 2.05
ORLD
TIMH(15) 009 #2

网友A:
这段程序在PLC里面运行正常,上传到PC里面后报错

网友B:
TIMH(15) 007 #2
注意这些地方

网友C:
关键是没法转换为梯形图,有那些地方错误请指出,多谢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E:
是不是没有结束语句啊?你加一个END,试一下.

网友D:
OUT TR0?不明白不什么意思。
把TR0替换成为100.00后,我用CP1H的PLC进行转换,可以转换为梯形图。

网友D:
 tpm1a? CX-P7.0中没有 tpm1a这个PLC的型号当然不能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