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问一个富士变频器的小问题

楼主(2008-04-02):
问一个富士变频器的小问题
单位里风机用的是富士G11变频器,
37KW异步电机,
PLC送出4-20mA信号给变频器做设定频率值,
变频器还能反馈一个实际频率FMA给PLC以显示,
信号是0-5V,即0-20mA,
观察发现此值比送入的设定频率要低,
请问这个返馈频率是现场电机的实际转速对应的值吗?
如果把电机断开,这个返馈频率值还有了吗?

网友A:
可以调整一下频率偏执值来修正频率偏差,是,有,富士变频器无负载一样正常工作

楼主:
请问这个返馈频率是现场电机的实际转速对应的值吗?如果把电机断开,这个返馈频率值还有了吗?

网友B(2008-05-05):
设定频率增益,如你的上限频率设定为25 HZ 你的增益就要设定50% ,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