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

楼主(2008-04-02):
电源滤波器;传导干扰;辐射干扰;插入损耗

1. 概述
  随着电气设备应用的日益广泛,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噪声也越来越严重,干扰了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特别是对一些低功耗的便携式设备更是如此。
  电磁干扰有两种传媒途径,一种是由于工作电流的动态变化使得局部电网上电压不稳,从而影响使用本地电网的设备工作,这种干扰称为传导干扰。另外就是设备中工作电流(电压)的动态变化产生电磁辐射,同样影响其它设备的工作,这种干扰称为辐射干扰。
  电磁噪声(干扰)源除了人工生产的电子外,还有一些自然现象(如闪电)和其它人为行为(如核爆炸等。)
  电磁干扰的影响也很大,轻则使设备的性能得不到很好的体现,重则使设备根本无法工作,另外电磁辐射还可能导致机密情报泄漏。
  抑制电磁干扰的两种有效途径是彩电源滤波器和加屏蔽装置,屏蔽装置主要是针对副射干扰,既防止本身电磁波的外泄而造成新的干扰源,又避免受到外来辐射的干扰。电源滤波器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抑制传导干扰,有的品种也能提高对副射干扰的抑制能力。从广义上讲,我们使用的交流稳压电源,UPS电源也可以算是一种电源滤波器,因为这些设备在某种程度上把电子设备与电网隔离开了,这里我们介绍的电源滤波器都是附在电子设备中作为一个器件使用的不甚复杂的物品,我们常在直流电源电路中加一RC电路来抑制纹波,电源滤波器的作用就是抑制交流电源上的干扰。目前,随着电子设备精密程度的提高,对电源的要求也越来高,同时,电子设备的广泛应用也需要使各电子设备生产商对电磁环境作出共同的承诺,这样就导致电源滤波器作为一种绿色产品,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目前,一些世界标准化组织和各国政府都在制定这方面的标准,表1是目前已制定的一些标准。

2. 电源滤波器的组成
  电源滤波器由LC网络组成,其作用原理是使得滤波器的阻抗与干扰源的阻抗 不匹配,从而使干扰信号沿干扰源进来的方向反射回去,从而降低干扰源的影响。
  图1是一个电源滤波器的原理电路,图中L1和L2对共模干扰信号(非对称干扰电流)呈现高阻抗,而对差模信号(对称干扰电流)和电源电流呈现低阻抗,这样就能保证电源电流的衰减很小,而同时又抑制了电流噪声。通常L1、L2的值很小且相等,对称地绕在同一个螺旋管上,这样在正常工作电流范围内,磁性材料产生的磁性互相补偿,以免磁通饷饱各,但是对于不对称干扰(共模)信号来说,这两个线圈产生的磁场相互加强的,对外呈现出的总电感明显加大,这样对称干扰分量就被L1、L2和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容CX大大抑制了。如要进一步衰减对称干扰,除了使用电容CX外(由于相线与零线之间的漏电流限制。为可能使CX很大),还可采用非补偿扼流圈。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电源滤波器在使用时必须安装在电源的输入端,也就是把电源滤波器串入电网和设备电源线之间。
3. 电源滤波器的衡量参数
3.1 插入损耗
  由于电源滤波器串接电网和设备电源线之间,而电源滤波器作为一种无源网络,势必造成电压的跌落,这就导致由电源滤波器引起的插入损耗。
  滤波器的插入损耗A通常是在设备不工作时用50Ω的电阻为测量,然后作出衰减曲线,测量电路原理如图2所示。A定义为外加电压V0和滤波器输出电压V2的比值。
A=2log(V0/2V2)dB;
  图3是滤波器的典型插入损耗曲线,按照要求,要将不对称插入损耗(在相线或零线与地线间测得)一起在图中给出。对于不同的干扰源和具体设备,实际的损耗曲线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一个滤波器是否能有效地抑制具体电网上的干扰,要,经经过实际测量后才能断定。

3.2 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就是滤波器能安全工作的稳定电压。一般用于单相电的滤波器的工作电压为250V,用于三相电的工作电压为420V。
3.3 工作电流
  允许的工作电流和工作温度有一定的关系,一般只给出室温(20℃)下的值,有时也给出某个较高温度(40℃或45℃)下的值。
3.4 漏电流
  在电源滤波器,由于在相线和零线之间有电容器存在,当电源接通时,电流就会通过电容器流入地端,这就导致漏电流的存在。出于安全考虑和其它目的,必须对漏电流进行限制,各个国家都针对各类设备规定了允许的最大漏电流。电源滤波器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4所示。

以上仅为电源滤波器的一些主要参数,另外还有电感、工作温度等一些参数,在此不一一介绍。
4. 夏弗纳公司的电源滤波器
  瑞士夏弗纳公司一直致力于电源滤波器的设计与生产,已有25年的电源滤波器生产经验。其产品种类齐全,对干扰的抑制能力及产品质量都具世界领先水平,其产品全部经过测试,并通过SQS认证。
  夏弗纳公司的电源滤波器从安装方式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插座式,(图5a),第二类为表面固定式(参见图5b)。插座式产品把滤波器已封装在插座中,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表面安装式在使用中需要把它固定在某个物品的表面上。其产品的档次也有许多种,有用于普通场合的,有用于高要求场合的,有用于医疗设备,有用于开关电源隔离的,品种齐全,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具体要求进行选择,该公司共有近3000个品种的产品可供参考,表2瑞士夏弗纳公司产品一览表。
日本TOKIN 公司的电源滤波器

供应:日本TOKIN 电源滤波器20A编号GF-2100
主要参数:
        AC.DC 250V 20A
        TV.AC 1500V
本产品图片为实物拍摄,主要用于AV音响,电视机,VCD,DVD,测量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等设备的电源供电。同时可用于替换掉CD、功放等各种HIFI器材,方便简单,令你的爱机表现出色!使音响系统背景宁静;使电脑终端显示器、彩电清晰度提高;插座质量可靠,

東莞市安達自動化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胜自动化机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安達自動化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東莞
郵編:523843
電話:0769-82387987  85418032(8線)  85686615  85685562
傳真:0769-82387987
手機:13549347455  13622662155 周富豪先生 晏總務
Email:529613235@qq.com  594566475@qq.com
QQ:   529613235 594566475 289865385

三菱FX、A系列、士林,歐姆龍,西門子,松下,富士,永宏,台達、GP PLC 人機解碼

周生直接負責解軟體 ,編程軟體,手冊,學習書籍,編程電纜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安達在前進! 08一定贏!

网友A:
虽然是广告,但介绍不错.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