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安川驱动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02):
我们用的安川电机及其伺服驱动器,一共两台,负载理想应为一样的,由于加工问题,有一台在使能但不运动时经常报过载,A.72,现在我想问各位能不能通过改伺服驱动器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调最大电流限制或转矩限制,如有使用过的最好能提供调哪个参数?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最好首先明确过载原因,比如在使能但不运动时是否存在系统振荡?

楼主:
这个要再仔细看看,以前会有些抖动,最近好多了,我想我们这一台的负载有可能真的偏大一些(通过驱动器的参数得知的),但是加了些润滑油就好多了,不报警了,问题是不能老是加油,想通过修改最大转矩等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加润滑可以解决问题,说明还是负载过重了,最好处理一下机械传动系统,修改最大转矩参数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电机的过载判断多是以额定力矩为参照的,如果是力矩不足,就是选型偏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