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提供8000W的箱式电炉温控解决方案

楼主(2008-04-02):
本人现有8000W的箱式电炉,加热负载为硅碳棒,用单相加热,谁给提供一个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温控器+可控硅

网友B:
温控可否考虑用小型可编程检测控制器(SK-AMP1441)来实现,性价比极高:

SK 系列控制器的特点:
 运行速度快,最高可达20MHz 运行速度,适用于作为小
系统控制的控制器;
 可用C 语言等高级语言编程,适用简易,编制的应用程
序运行速度快,效率高;
 易于设置加密及保护,有利于保护自己的软件知识产权;
 特别适合于处理模拟量信号,内置3 路模拟输入,一路
模拟输出,可作修正PID 等复杂的闭环控制;
 内置512 个失电保持寄存器,可做失电时的数据保存或
寄存设置参数;
 内置高精度PT100 输入端口,可实现温度控制器;
 内置RS485 通讯端口,可作MODBUS 等通讯的主机及
从机;
 内置2×8 位LCD 液晶显示器,外形小巧美观,适用于工
业应用。可作系统的控制器,也可做柜体的操作显示盘。

硬件资源:
 数字输入;3路;
 数字输出:2路;
 继电器输出:4路常开
 模拟量输入:3路
 模拟量输出:1路
 旋转点位器:1路
 通讯口:RS485

我们可以代为免费编程,阁下也可二次开发。

上海慧森电气有限公司
Shanghai Hiison Engineering Ltd.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8弄银都名庭
大厦3号501室(200062)
电话:+86-21-62163775
电话:+86-21-52667112
网址:www.hiison.com
电邮:service@hiis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