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乐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8-04-02):
手头上有一个佳乐的固态继电器型号是RM1A40D25 ,看了一下里面的电路,好奇怪,光耦输入端有两个贴

片元件(分别是BA P36和ADP 33)不知道是什么元件,都是三个管脚的,有一个排列像三极管,但不是三极

管.有一个三个管脚排列在一起,但不是稳压管.也不知道是什么用途?不知道固态继电器输入端还需要

什么样的功能?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两个器件呢?在线等待

网友A:
    这是用来扩大电压工作范围的元件 具体什么俺也不知道

网友B:
佳乐的固态继电器
是哪里的品牌呢
期待中偶也没有见过?

楼主:
佳乐固态继电器就佳乐牌的了,英文是CARLO GAVAZZI.

楼主:
赫赫,知道了,原来是两个三极管的,用来限制输入光耦的电流

网友A:
施耐德-----美国快达固态继电器
Crydom属于施耐德旗下品牌。
Crydom固态是固态的发明者,也是固态的全球领导者。
Crydom的固态继电器品种丰富,制造出了1000多种不同型号的固态继电器,从1A到150A。CW系列由于其独特的设计,可靠的性能,被世界范围内的电子设备厂商广泛地运用在波峰焊机、回流焊机上。其独有的内部过压保护装置可有效的在900-1200V时自动触发,最大限度的保障器件和设备免受损坏。
  Crydom的CW系列固态继电器主要特征性能有:1200V隔离、低漏电流(断开状态时的最大漏电流为1mA)、加宽的工作电压范围(48-660Vac)、超高瞬时过电压(1200V)、SCR输出、EMC标准设计等。
目前快达固态广泛应用于,模温机,塑料机械,化纤机械等以及焊接机械各类机械加热控制中。它以高质量,和高的公司附加值给使用者带了巨大的产品回报。
正在使用固态继电器的朋友们,进来讨论下目前使用情况?
QQ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工
yangxinglu2008@163.com

楼主:
有个疑问了,是不是有做可控硅集成芯片的厂家呢?

网友C(2009-06-18):
瑞士佳乐(Carlo Gavazzi)为欧洲著名自动化品牌,总部设在瑞士,成立于1931年,以扎实、稳健、全面的发展风格享誉欧美六十余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顶级的自动化产品及技术支持,并逐渐得到中国自动化用户的认可和赞誉。
佳乐自动化(Carlo Gavazzi)涵括五大系列产品:
一、 传感器
1、电感接近开关   2、光电感应开关 3、电容接近开关
4、位/料位开关   5、超声波传感器 6、磁敏感应开关
7、行程(限位)开关
二、电子继电器
1、固态继电器(过零、调压,调功) 2、PCB继电器 3、中间继电器
4、软启动器 5、监控继电器(电流、电压、相序、频率、功率)
6、时间继电器 7、电流变送器 8、电流互感器及分流器
三、数字式编程仪表
1、PID温度控制仪
2、测量、显示仪表(温度、转速、电流、电压、电阻等)
四、电力监控与能源分析管理仪表
32位处理器 、LCD显示 、RS485通讯口
五、 双线多通道安装总线
Dupline

瑞士佳乐(Carlo Gavazzi)全系列产品咨询, 联系人:江容 QQ:309107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