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选型问题并有偿合作,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2008-04-02):
工程为废水处理回用项目,数字I/O为180点,模拟量I/O为60路,上位机组态MCGS,经程序运算大约有70个浮点数上传至MCGS界面显示,用S7-300或SLC500,那么哪个响应,用什么通信方式可以快点呢?各自成本又是多少呢?非常感谢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mcgs呢?

slc500用dh+,rsview可以很轻松搞定,而且响应快

s7-300与wincc也有很高的通讯速度

网友A:
只有当使用杂牌的硬件的时候才使用第3方的组态软件,而且使用第3方组态软件会不可预知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可靠性差很多

网友B:
樓主是為了壓縮成本才采用MCGS,況且在單機通訊時,以及樓主只要求70個點與上位機通訊,Wincc與MCGS能有多大的區別呢?

而國內與AB的PLC通訊所使用的組態軟體使用Intouch這款第三方組態軟體的裝機數要大于使用其本家的RSView。

网友A: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8-4-2 14:45:00 发表的内容:
  樓主是為了壓縮成本才采用MCGS,況且在單機通訊時,以及樓主只要求70個點與上位機通訊,Wincc與MCGS能有多…
--------------------------------------------------------------------------------------------
压缩成本?这么大~~~的项目,难道您想使用正版的组态软件还没开发就报一个恐怖的价格吓跑别人?

相信我国产的组态软件和国产的plc一样不可靠

网友C:
北京联系838947895

楼主:
甲方要求用MCGS,我也没办法,因为点比较多,还有模拟量模块的采集速度,我怕系统响应速度慢。还是AB好,还是SIEMENS好呢,由于本人没做过这么大的项目,在苏州的可考虑有偿合作。

网友A:
哦,太远。。。。我在山东

网友:
西门子的profibus-dp速度在现有的现场总线中可以说最快的了。换成以太网更快了。。。模拟量的采集速度就不好说了。需选择采用高速AD芯片的模块。不熟悉。只知道研华5017H是一个高速采集的。。。。

不过说实话。我对水处理的了解来说,水处理并没有太高的速度要求啊。不知道楼主的工程有什么特殊性~

楼主:
水处理行业的确没什么要求,可是电厂项目,设计院出的控制要求太高,华而不实,整死人了。要求的是S7-4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