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编码器如何接入PLC?

楼主(2008-04-02):
下图是一个德国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回路说明。

http://www.chinakong.com/upload/upload/200804021447188.jpg

    有9根线:
    1-Channel A,2-Channel A INV,3-Channel B,4-Channel B INV,5-Channel N,6-Channel N INV,7-(Alarm assignment optional),8-GND,9-VCC

    编码器信号要输入至三菱PLC(FX1N24MR)。是否可以按照一般接法,A相入X0,B相入X1,GND和VCC接PLC提供的24V电源?

    请指教,谢谢!

楼主:
谢谢!

根据回路,是否可以理解,这个编码器按照一般接法接入共阳或者共阴的PLC均可?

另,如果按照回路接法,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A:
从图纸上看你的编码器的信号是差动信号,而FX的输入端是无法接收差动信号的。如果要进行计数,
可以使用FX2N-1HC模块或者是将差动信号先转成集电极开路的信号以后再接入PLC的输入端。

网友B:
to:aaa,

开集电路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C:
是的,不能直接的.接了是没有结果的.

网友D:
好像不能接吧,我试过一个韩国光宇(英文也许可以这样音译,我自己的译法,不知道官方是怎么译的),直接接PLC输入端是不行的

楼主(2008-05-07):
现在电机还没有采购回来,实际结果不知道。

但是按照回路这种编码器输出应该是HTL,推挽式输出。而不是TTL差动信号吧。作为推挽式输出,应该无论N型P型都可以连接吧。

网友E:
大哥,差动的,要转化或者直接接到模块上,主机不行的

网友F:
这不是差动.是推挽.输出连接可接受源或漏的接法.

可放心使用.

网友G:
直接没试过,这种编码器以前都是用模块转换后再接入的,看来以后要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