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定位驱动

楼主(2008-04-02):
在做步进电机的定位驱动,就是按键按一下,走一步,但是用中断捕获来做很难精确控制,有时不走有时连走好几步,而且很精确的微步根本走不动,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2008-05-04):
控制系统用的什么?你说的"走一步"是指走一个微步还是一个定长?

如果"走一步"是指走一个微步的话,在步进驱动器细分数设置比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大小步"的问题,也就是你说的"有时不走有时连走好几步". 需要注意的是:细分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主要是用于消除低速振动问题,按细分数来计算精度一般是达不到的。

如果是一个定长的话,控制系统对按键信号边沿响应,每次响应走一个定步长,是可以编程实现的。

网友B:
“按细分数来计算精度一般是达不到的。”

看你细分到什么程度,用什么驱动器。如果8细分以下,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几十细分,有好一点的驱动器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上百细分甚至几百细分,那用什么驱动器都不太可能了,电机自身就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精度了。

如果是人手去按键,那么触点在接触的瞬间有抖动也很正常,在编程时要考虑对信号的滤波问题。

网友C(2013-04-09):
用边沿中断,关中断,动作完成,开中断

网友D:
鸣志的有款驱动器可以自带编程功能,你给一个型号它可以走一个定长,再给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