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求助!!!!!

楼主(2008-04-02):
请教一下各位老大:
    我这有一个这样的案例,一中央空调的排风口处用的是风机排风,现在客户因为排风量太大,声音尖啸,又没办法进行调节风量,想加台变频器进行调节。可是加了变频器后,风量是可以调节了,但是因为变频器有杂波问题,风机自身声音又加大了,我调了下载波频率,效果也不大,请问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对了,请再介绍一下哪个品牌的变频器对这方面的影响比较小呀?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变频器选型的时候看到过有风机类电机专用的变频器,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对,我选取的就是风机水泵类的,这个我知道呀

网友B:
加电抗器,载波频率调低点。沈阳修变频器的电:13940026079

网友C:
应该提高变频的载波,这样才能实现高静音效果?

网友D:
4楼说的是对的,应该把载波频率调高点。
建议你用安川E7变频器吧,风机水泵专用型的一款变频器,性价比也非常高!
http://www.bjzysj.com/cpfw/products-bpe7.htm

或者用安川新推出的 V1000 系列变频器也行,不过这是一款小型的,最大也只做到18.5KW。 http://www.bjzysj.com/cpfw/products-bpv10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