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8-04-02):
电流互感器都是S2接地,我有一个互感器被别人装反了,把互感器翻过来很麻烦.把S1S2线头互换肯定行.但S2接地就变成了S1接地了.能行吗?

网友A:
如果不考虑相位的话没有问题

像电度表计量就不行了

楼主:
 如果不考虑相位的话没有问题

像电度表计量就不行了

就是为了调整相位.这个互感器是接功率因数控制器的.

网友B:
1次侧的接反了,2次侧的线反接,S2接地和相位有关系吗?

网友C:
“电流互感器都是S2接地”

1、电流互感器二次要求有一点接地;

2、所以电流互感器S1、S2那一点接地都可以;

3、三相电路电流互感器接地要统一,要么都是S1,要么都是S2 ;

网友D:
把S1S2线头互换完全可以

网友E:
潜龙在渊有毛病~~~~~~~~~`

网友F(2008-11-27):
三相的线路,三个电流互感器接地都要S2接地,否则不一样的话就使你的功率因数变得很小,如果负载是纯电阻时PF不是1而是0.34左右!

网友G:
要么都是S1,要么都是S2,若接错,就会出现楼上说得那种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潜龙在渊有毛病~~~~~~~~~`
口吃!

网友I:
那不只口吃,那是进了鬼洞有回音。

网友J:
有毛病???S1 S2都可以,但最好按标准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