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GPRS模块支持RS-485)与智能仪表(支持RS-485)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02):
我们现有的仪表支持RS-485,每个表都有独立的表地址;GPRS模块也支持RS-485,想给每个仪表配一个GPRS模块,用于数据的传输。
    请教:一个DTU模块能在不借助其它中继器的情况下与多个表通讯吗?

楼主:
有做过此类项目的请回复.

网友A:
一个带485接口的DTU 可以接多个仪表,这样也能节省很多的运行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带485接口的DTU 可以接多个仪表,这样也能节省很多的运行费用

好,这个方案要是可行,那还真得谢谢你.

楼主:
串口通讯的回复很专业.

网友B(2008-05-10):
最近又搭了一套系统:多块热量表,RS-485集中器,GPRS通讯模块,数据中心,由这些设备构成了一个楼宇仪表数据采集系统,可以远程实现广播式的抄表,单个抄表等功能.

网友C:
可以的

山东力创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LQ8110 GPRS-DTU(本文简称DTU)为用户提供高速、永远在线、透明数据传输通道。DTU是基于中国移动通讯运营商的GSM/GPRS通信网络的数据传输和远程监控终端设备,采用当今前沿内核技术设计的一款工业级无线通讯终端产品,适用于GSM/GPRS网络覆盖范围内的各种室内或野外恶劣环境,主要针对电力系统自动化、工业控制、交通管理、气象、环保监测、煤矿、金融、证券、油田等行业的应用,利用GPRS网络平台实现数据信息的透明传输,并可通过辅助手段来实现对DTU控制,组成用户专用数据网络

 采用高性能工业级通讯模块,结合远程数据(监控)传输的特点,在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以及供电系统等方面经过精心考虑设计而成,支持双频网络。
 用先进的嵌入式内核和电路设计,工作稳定性和通讯可靠性都有更强的保障。严格的抗干扰设计,使其可以在小于2KHz/4KV的脉冲干扰下稳定运行。
 终端设备与DTU设备的连接:使用串口可以与众多的采集器、RTU终端、PLC终端、工控机、GPS车载定位仪、仪器仪表、POS终端等设备连接,实现双向全透明传输。
 高速传输:GPRS网络的传输速度最快达到171.2Kbps,速率的高低取决于移动运营商的网络设置,根据中国移动的网络情况,目前可提供20~40Kbps的稳定数据传输。
 永远在线、按流量计费: DTU上电后自动拨号上网,稳定在线、断线自动重拨。按照接收和发送数据包的数量大小产生费用,没有数据流量时不产生费用。
 应用灵活、方便:DTU采用标准的RS-232、RS-485、TTL接口和通用开关量I/O接口,只须与用户设备连接、插入SIM卡、接上电源即可正常工作。
 组网简单、迅速、灵活:不依赖于运营商交换中心的数据接口设备,通过Internet网络随时随地的构建覆盖全中国的移动数据通信专用网络。
 支持多种工作模式,除了提供标准的通用功能外,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求定制功能。
内置看门狗,具备异常重起。采用多种判断和纠错机制,保证DTU的长期稳定运行。
 用短信控制DTU运行,既可节省费用,又可监控DTU的运行情况。
 串口、远程、短信三种参数配置模式,方便用户根据实际需要控制DTU运行。
 提供2路开关量输出、1路开关量输入,目前用来指示DTU运行状态和节能控制,客户也可以定制使用这3个预留接口。
 中心端提供标准DEMO版本,或根据用户需求提供集成平台,或提供DLL供用户开发自己的专用业务平台,可根据需要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具体应用,其实把DTU当成一条电缆就可以。一个DTU后面可以接多个485仪表没有任何问题,上位机通过发送不同的指令(主要是地址及CRC检验不同),可以获取不同仪表的数据。

网友E(2018-08-03):
引用 网友B:
最近又搭了一套系统:多块热量表,RS-485集中器,G...

请问,GPRS怎么实现对多个仪表的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