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学了一招

楼主(2008-04-02):
今天公司的电梯坏了,正在运行中突然停止,这时离二楼平层还有二十多公分,检修指示闪烁(0--2变换),人也困在里面,打开门后先把人弄出来,然后我进去关上门,打检修,按慢上慢下都无法启动,怀疑程序锁死,到控制室关掉电源,过十秒后再打开,再去关上门,电梯自动下到一楼,再上或下都正常了,看来重启系统也不失为设备维修的一个好方法

网友A:
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呢?

查清原因是最重要的

网友B:
根本原因没找到啊!还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C:
我公司用的富士电梯也经常有这现象,售后的过来也找不出原因..怀疑平层感应器有问题,但换了还有这现象.

网友D:
才学到,落后.................

网友E:
查清原因是最重要的........

网友F:
有时候问题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网友G:
查清原因,还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H:
造成故障的原因很多~应当仔细排查,不然会出大事的.电气和机械两方面都应当考虑

网友I:
我公司的那台电梯是非常古老大那种人货两用电梯,采用双速电机拖动,加之使用环境恶劣,粉尘特别多,经常出现故障,故障率较高的是门锁,其他的故障较少,不过检修电梯是要有证的,我们公司委托给电梯公司了,我们也省心了,呵呵~

网友J:
 是啊 不只你电梯是这样 其他的设备也可能出现类似不动作的情况  也是断电从新启动可能会好 ,是不是硬件复位啊?  呵呵

网友K:
治标不治本.....

网友L:
根本没有解决,而且电梯安全隐患很大

网友M:
没找到根本问题,还有可能发生

网友N:
看过国内好几家的电梯,PLC控制的,0,2都是门锁故障。

你这台电梯也有可能是运行中门锁断开的故障,这个故障级别较高,所以中止运行,而且有可能该程序也没有设置外部复位

网友O:
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呢?

网友C:
富士货梯,楼层指示0 和2交替闪烁,主板报EE03故障.哪位大侠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P(2008-09-09):
是不是电梯服役太久了导致的!

网友Q:
我们公司有时也是这样的,是应该要弄明白

网友R:
如果要彻底地解决,只有进入PLC进行监控查看。

网友S:
经常遇到这的问题,停电送电就好了

网友T:
这一招我们一直都在用

网友U:
进入PLC进行监控查看。 查找原因.治标也能暂时的解决

网友V:
一般来讲,发生电气故障后,重新启动是十分重要的方法。

但是,要找到根本原因。

本人一般处理电气故障流程:原因是什么?如何处理的?改善措施是什么?如何避免再次发生?

网友W:
呵呵,处理电脑死机啊~~~~~~~~~~  学习

网友X:
小弟钟离的电梯是日立的!

常常就这样!小弟就每次这样解决的!

关掉15秒再重起就OK了!

主机死机拉

网友O:
这很正常的处理故障的方法呀

网友Y:
根本原因

没找到啊!还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的

这很正常的处理故障的方法呀

网友Z:
我手下的电工这样处理的话,我会把他K一顿

网友AA:
记住一句话

重启就是硬道理

有些时候是必要的

网友AB:
设备是不会骗人的,只有人才骗人,建议查清楚原因!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呢?

查清原因是最重要的

网友AE:
应急的时候可以这么做

网友AF:
  主要分析 程序里有哪些锁死的硬件条件。然后对每个条件一一分析。查看硬件故障!

 如果排除了,那就检查程序的逻辑是否完善。或者就是控制器的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