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轴有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02):
    我们厂的一台斜导轨数控车床,用的是西门子802c系统,武汉迈信的驱动器。加工出来的工件上条纹太明显,后来发现2轴都在抖动,手放在轴上感觉很明显。而且电机的声音也大。给迈信厂里工程师打电话说是几个增益没有调好,但调整后仍没有作用。而且是2个轴都有抖动,系统接地问题好像也正常没有干扰。求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A:
你用的是柔性连轴器吗?

网友B:
新的就有抖动么?

还是用过一段时间后抖动啊?

网友C:
估计是驱动器的刚性调的太强了,或者是连轴器部分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的就有抖动么?

还是用过一段时间后抖动啊?

楼主好像没说啊

网友E:
电机与轴不同心造成外加扭距?

网友F(2008-05-07):
电机与轴不同心造成外加扭距,或轴变形。

网友G:
可以检查机械部分的同心度,另电机与轴不同心或轴变形。

网友H:
要么是增益太大了,率波和把增益调下来,还不行的话就是驱动器不行。

网友I:
位置增益,齿轮比等参数确认一下

网友J:
一,驱动器刚性调太高了,二,不同心,三,惯量不匹配

网友K:
可能是驱动器的PID配合导致

还有就是伺服不行

网友L(2008-06-21):
增益太大导致的抖动吧!

网友M:
如果各增益没问题,就查联轴器间隙是否过大,间隙过大伺服电机使能状态抖动会引起共振,并产生异响

网友N:
一:电机刚性太大;

二:马达不配备;

三:轴不同心或机械部分有磨损.

网友O:
如果各增益没问题,就查联轴器间隙是否过大,间隙过大伺服电机使能状态抖动会引起共振,并产生异响

用示波器观测伺服电机的驱动信号看一下是不是驱动信号问题?

网友P(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