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柜的汇流排(铜排)是否必须镀锡、刷漆?如果需要是依据哪条规范?镀锡是为了防腐、刷漆是为了绝缘吗?

楼主(2008-04-02):
低压配电柜的汇流排(铜排)是否必须镀锡、刷漆?如果需要是依据哪条规范?镀锡是为了防腐、刷漆是为了绝缘吗?

网友A:
刷漆是不是和三相电标志颜色有关?用黄、绿、红分别表示U、V、W三相电源线。

网友B:
是为了防止氧化和辨别相序.

网友C:
防止氧化、绝缘,还有辨别相序。

网友D:
防止氧化、还有辨别相序。 另外还兼带有绝缘的功能,但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防止氧化、绝缘,看见进口的柜子里面,铜排上都是套的绝缘的一种软管,上面还有温度等标识,不过这管不像热缩管那么薄,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东东

网友F:
镀锡是为了氧化、刷漆是为了氧化、绝缘

网友G:
母线安装完毕后,必须进行利漆,刷漆有以下的作用,
(1)便于运行维护人员识别相序。
(2)防止母线生锈或腐蚀,延长使用寿命。
(3)提高母线表面散热系数,增加辐射散热能力.改善母线冷却条件,从而也增加了母线的载流量。
(4)使母线美观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