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自检故障

楼主(2008-04-02):
我有一台7.5kw的海利普变频器上电后一直显示版本dsp2.0  号并且跳动是何原因?  无法修改参数

楼主:
  我有一台2.2kw的海利普变频器上电后一直显示版本dsp2.0  号并且跳动是何原因?  无法修改参数 正常应该显示设定频率0000

网友A:
可能是存储器的数据丢了.

楼主:
那需要怎么修啊?  请指点一下!

楼主:
请问那个atmel248是个什么元件 啊 ?

楼主:
请问那个atmel348是什么元件 啊 ?

网友B(2010-08-1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有一台泓荃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14-08-30):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型号是SINEE

网友D(2015-02-17):
泓荃的?那边机器从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