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的电机直接启动须用多大的开关和接触器?

楼主(2008-04-02):
请问110kw的电机直接启动须用多大的开关和接触器合适?准备用西门子的电器。

网友A:
空开300A  接触器250A

网友B:
疯了,有钱用这么大的电机,没钱做个启动装置吗?我建议37KW以上电机不要直接启动.

网友C:
如你能启,用开关和接触器干吗??

网友D:
佩服.我是不敢直接启动.太有才  了

网友E:
带动什么设备还直接启动,太有才了 了不起

网友F:
我建议是在启动的时候人最好离他100开外哦!!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G:
呵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功率直接启动的?

网友H:
看看设计手册吧,电机怎么启动不是看功率多大的。

网友I:
太英勇了,你至少用自藕降压启动,费用相对也低

网友J:
有液力偶合器等无问题,否则必配启动装置,型号取决于所带的设备。

网友K:
只要满足条件Is/Ie≤3/4+Ps/4*Pe

Is-电机启动电流最大值;

Ie-电机额定电流值;

Ps-最大启动时功率;

Pe电机额定功率;

你不妨计算一下,如果满足是可以的.不满足最好采取措施进行降压启动.

网友L:
可以,但先判断变压器的容量是否够。我们单位200KW都直接启动。空开350A 接触器300A左右

网友M:
请问最大启动时功率,和最大启动电流那里可以查到,下面的有些不理解

只要满足条件Is/Ie≤3/4+Ps/4*Pe

Is-电机启动电流最大值;

Ie-电机额定电流值;

Ps-最大启动时功率;

Pe电机额定功率;

你不妨计算一下,如果满足是可以的.不满足最好采取措施进行降压启动.

网友M:
我看电机带的是啥负载。最好是降压启动。

网友N:
你太有才了

110KW直接启动

网友O:
我到是想试一下,可惜没敢试。

网友P:
太有才了 了不起,敢于"奉献"

网友Q:
空开400A 接触器3TF52

网友R:
    如此大的电机 最好是不要直接启动,也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R:
   如果是直接启动,真是对工作太"奉献"了.

网友S:
楼主是空载启动吧?查查看该电机在空载时的电流,相对来说,电机越大空载电流相应会小些。如果满足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T:
一楼说的就可以,不过要考虑你的电机负载问题!还是降压启动比较好

网友U:
自藕降压启动安全实用。

网友V:
电动机是否采用直接起动还是减压起动要看变压器容量

网友W:
还真大啊!不采取降压起动用什么开关都没有保障性.

网友X:
工控网白痴比较多,来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Y:
再加两个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做个星三角启动。空开用400A,接触器用CJ12-400A。

网友Z:
佩服.我是不敢直接启动.太有才 了我建议是在启动的时候人最好离他100开外哦!!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AA:
用软启动做启动设备.

网友AB:
你所说的是高压电机吧,低压电机可不能这样干

网友AC(2011-08-18):
你们公司电工技术太牛逼了,我们自愧不如,甘拜下风

网友AD:
110KW 电动机额定电流220A左右,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4--7倍,也就是880A--1540A,选择电器元件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及电器元件的额定电流并留出一定的富余量做出选择。

网友AE:
没事,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足够大就行。

网友AF:
如果不采用降压方式启动,可采用“点动”方式启动。

网友AG:
功率有点大,还是别用空开和接触器了,改用电操机构开关或软启动器吧!这样还是较为安全的。

网友AH:
兄弟,,,,这样可不行,,,对你的市电有冲击  电压波动,,,,,建议  用星三角 减压启动,,或者 买一个  (ABB)公司PSS18-300软启动装置

网友AI:
看什么设备哦  110kw 直接启动  你用西门子的接触器  也没有用呀     负载不大用个  星三角启动器  大负载直接启动要软启动  大家到我qq里聊聊  122673247

网友AJ:
正常呀    我们公司的就有呀   不过是星三角启动就是了

网友AK:
正常,启动方法要根据实际生产工艺要求要选择的,我用一台200KW的电动机,重负载启动,只能用直接启动啊。

网友AL:
呵呵,你到湖北金澳去看看,就知道110KW电机直接启动其实没什么

网友AM:
我们就有四台132 KW   128KW直接启动的,变压器容量够大就可以了。用几年了不见得出事。

网友AN(2011-09-26):
引用 网友AM:
我们就有四台132 KW   128KW直接启动的,变压器容量够大就可以了。用几年了不见得出事。

网友AO:
看怎么启动电机了

网友AP:
直接启动,对电网冲击多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