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7000变频器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08-04-02):
本人在2007年7月份用一台丹佛斯vlt7008变频器(5.5KW)带一台3KW的潜水泵,做恒压供水,反馈采用4-20ma的压力变送器传递压力信号,压力设定为1.5BAR,压力传感器位于2层厕所内,楼房一共3层,因一层水嘴较多,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一楼用水量大时,3层就没水,即使变频器上显示输出频率是50HZ3层也不出水,而如果改为工频供电水泵出水压力明显增大,即使1层用水量大时3层也同样有水且压力也不低。由此我感觉变频器输出50HZ不如工频50HZ电源功率大,如果一层不用水则3层水压足够。
有哪位高手指点迷津。
在此多谢了

网友A:
应该与变频没多大关系,考虑水泵的扬程和流量的配合,再有考虑传感器的位置安装。

网友B:
1、变频50赫兹时由于自身也有功率损耗,所以没有工频50赫兹输出时功率大是正常的!

2、考虑到管道会漏水,用水量大,此时选的泵的容量可能还是不够大!!所以即使变频时满负荷时也不够,此种情况建议加个辅助小泵,让其工频运转即可,或者vlt7008能带个小泵就一起带上。此3个KW泵让其变频工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