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虚拟软驱装ABPLC授权

楼主(2008-04-02):
我从朋友那里得到了虚拟软驱以及AB-PLC的授权,但由于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虚拟软驱,所以一直未能激活RSlogix 5000,请有知道的帮助解决一下如何正确使用虚拟软驱.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先把授权给我。然后我再教你如何使用好吗?gaozhimei@qq.com

网友A:
你那个授权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B:
有两种虚拟软驱,你用的是哪一种???

网友B:
你告诉我你用具体哪一种,我告诉你怎么做。我的邮箱huanghunihao@163.com

网友C:
要注意授权的版本!

网友D(2009-07-22):
有软盘方法和虚拟软驱的方法,网上都有软件,我也是在网上下的。多找找吧。

网友E:
授权的版本是没有区分的。

你用hd-copy将rom写到软盘上。

然后直接正常方式授权就可以

网友F(2014-04-20):
我在GK下了一个ABPLC中文版 但是没序列号  谁有办法~!支援一下谢谢

网友F:
我在GK下了一个ABPLC中文版 但是没序列号  谁有办法~!支援一下谢谢~!

网友G(2014-06-18):
谁有办法~!支援一下谢谢~!

网友H:
19.01的不需要这个东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