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PLC误接380,冒烟了

楼主(2008-04-02):
今天我带一同事调试设备,我在设备上安装,他送电前,我问他是否检查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他很肯定的回答,就把闸刀合上,冒烟了,S-200烧掉了。他把零线接成火线了。我很生气啊,打开PLC,里面的电容比较烫受,不知还有没有弄好。

网友A:
万事应仔细认真

网友B:
估计不行了

网友C:
但愿有得救吧

网友D:
做事心要细,凡事要谨慎;

网友E:
等着换新的吧!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F:
各位高手,有一事请教,我有一块富士触摸屏,问一下用何种型号的编程电缆才可以向它输入程序,使它与欧姆龙PLC相连?

网友G:
吃一堑,长一智!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次阿

网友H:
嘿嘿,真又意思~~~~~~以后注意就是了!

网友I:
应该还可以维修的.``````

网友J:
完全可以修好.ddddddddd

网友K:
是PLC可不是马达!!!!

网友L:
多小心呀。。。。。。。。。。。。。。。。。

网友M:
小心,安全第一.!!!!!

网友N:
你再接220试试,有可能还能用.

网友O:
可以修的,我修过也是S7200..

网友P:
运气好的话,应该可以修的。

网友Q:
最多也就是烧个电源模块

网友R:
不是不能修,情况可不是都一样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电解电容器坏了可plc的输入电源区域已经部分损坏。

网友S:
完蛋了!很难修复的.

网友T:
没爆炸就不错了。。。。。。。。。。

网友U:
肯定可以修了,但是费用多少就要衡量,一般来说,接错电源时最要命的,所以像电气调试,最主要就是要检查电源和接地。

网友V:
先维修电源模块试试吧!

网友W:
如果是保内的还可以返修,如果是过保的,那就买个新的吧,修比买还贵。

网友X:
估计也就电源模块烧了,其他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Y:
都怨你自己啊。谁叫上电不量一下电压呢

网友Z:
应该问题不大,修一下,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