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教虚拟软驱的正确使用

楼主(2008-04-02):
如何正确利用虚拟软驱来安装AB-PLC授权,请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这个我用过。就是安装虚拟软驱软件后,需要授权的时候就把授权文件放到虚拟软驱里,这时再启动logix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一楼说的很对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