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重复位移运动的精度???

楼主(2008-04-02):
请教高手老师:
    电气:我用FX-10GM的PLC高速输出控制三菱伺服系统。
    机械:电机连接带轮驱动标签直线运动。(标签是一圈,已分好的、等距离的标签、标签之间有间隙分割。
   请教问题是:?编程、设置好伺服参数,电机每次所走的位移基本是相等的。几百次累计后,从起始点至结束点所走的距离的还是与原来的相等,可是停留在标签的位置与原来不一样了,出现停留位置循环偏移的现象。【即,每次走的总距离是一样的,但停留的位置变化了。】后经过专业人检测,机械基本是没问题的。
请教是哪里的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重复位移运动的精度?

网友A:
你的系统中是否设置了参考点。

楼主:
浪里看花:您能讲的更清楚些吗?我不明白。谢谢

网友B:
你有没有设置零位的参考点,你选择的定位方式是什么样的?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

楼主:
伺服系统用的是相对定位。

网友C:
只能采用满足精度要求的检测和计算的要求的开关和PLC!

网友D:
累积误差是由于用实际长度换算成步数时只能取整.造成每次移动都有一些误差,累计下来就产生偏差.例如机器一个脉冲精度为0.3mm。现需走10mm.10mm/0.3mm=33.333,只能取33步,33*0.3=9.9mm作为近似移动量.即每移动一次就丢失0.1mm,重复移动次数越多误差越来越大.
解决误差的方法就是 :
1. 当误差在大于可允许的范围时,立即回原点再来
2. 机器设计时最小传动精度做好能用1,或2等能整除的单位.
3. 当步数如上例一样时,可采取累积方法将小数位累加,当大于一个脉冲精度时,脉冲数+1.如上例每次误差0.1mm,每累计3次=0.3mm 33+1=34,即33,33,33,34,33,33,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