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X-SUPERVISOR的安装

楼主(2008-04-02):
大家好,我想用OMRON CX-SUPERVISOR做监控界面,可是在安装的时候安装到95%的时候弹出语言文件安装错误,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不是操作系统问题,我的是winxp,SP2中文版

网友A:
cx-supervisor 不支持中文操作系统,想用的话必须安装英文操作系统。必须用到中文的话,就在操作系统安装的时候“option”选项里把中文语言包选中。这样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A: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cx-supervisor不是只支持英文,还支持西班牙文,日文,法文等操作系统,但就不支持中文xp系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但是我重装了英文版系统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不知道一般OMRON的PLC用什么做监控界面,它给了CX-ONE,但是好象要买它的触摸屏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