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控制电机旋转一圈后停止,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8-04-03):
请问:控制电机旋转一圈后停止,用什么方法?用伺服还是变频好 ?怎么实现?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伺服+编码器,最准确

网友B:
如你精确度要求高的建议使用伺服器

如你就简单的控制一圈加个传感器就用变频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小弟刚刚入门,具体如何实现还不清楚。

网友D:
变频也是很不错选择啊!

网友E:
都被楼上的说了!顶一下!

网友F:
变频器可以但是精度不高,伺服准确但是造价高,要看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和精度要求下使用.

网友G:
还是伺服,变频精度不够。

网友H:
大家都很有水平啊,我也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