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变址寄存器的含义

楼主(2008-04-03):
三菱PLC中有变址寄存器Z和V,请教一下什么叫变址寄存器,它是如何寻址的?它有什么作用?在程序段中如何应用?

我是菜鸟,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变址寄存器(Zn Vn)是用于间接指定软元件地址,

是直接指定的软元件地址号与变址寄存器的值之和可以间接指定软元件地址

变址寄存器Z, Z1-Z6;V, V1-V6可使用。这些都是由16位构成的字软元件,可处理数值范围-32768至+32767。

不能用于定时器T,计数器C的线圈命令,可用于MOV,BIN,BCD运算+,-,×,÷  等数据指令。

网友B:
个人认为,Z和V是专门标识出来供你进行变址寻址的存储器,事实上,不用这个专门的存储器是不是也可以呢?比如用某个D存储器等?

因为在西门子的S7-300等里面似乎没有专门的这种存储器,但一样可以编程序进行间接寻址等

网友C(2008-05-22):
只有Z跟V可以跟在其他符号后做变址等于西门子的间接寻址.

网友D:
    Z0=1   DOZ0=D1

网友E(2008-07-06):
变址寄存器有好多的地方都有妙用啊!实际用时多体会下就会知道!

网友F:
变地址寻址,复指针的感觉

三菱PLC列出专门的寄存器做变址寻址,可能也是为了专件专用,也是

为了跟上CPU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