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DC-1mA直流电压表具体指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03):
一台变频器频率表输出标有5VDC-1mA直流电压表具体指什么?如果用数字显示仪显示频率,电流范围是多少?电压范围呢?

多谢!

楼主:
各位老师,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啊?拜托了

网友A:
它的意思指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最大的输出电压为直流5V,可以驱动的负载为1mA的动圈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