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伺服内带位置寄存器?

楼主(2008-04-03):
现在想找一个常用的品牌伺服来代替现在用的。目前伺服是由内部寄存器给定位置指令,外部端子选择不同位置寄存器,也就是不同的位置,而且可以选定任意点作为原点,昨天找了一天,只有台达的A系列有内部位置寄存器。那位侠给推荐一个品牌系列?先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怎么像KOLLMORGEN的BDS5啊

网友B:
这个你可以用东元伺服新款TSTA系列的伺服。。内置16段内部位置控制命令。。。详情:www.vacsinsz.com查询。。。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先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C:
找具备内部多段定位控制能力的伺服。

楼主:
波恩斑竹老大,能不能给个型号?

网友C:
台达是国货优选品牌,和利时电机应该也有,国外的知道Rexroth,不过很贵。

网友D:
SEW端子位控有32个(主要受DI端子数目的影响),总线的方式位置数目不受限制。

楼主:
谢谢,波恩和七夜两位老大。

网友E:
法国施耐德的LXM05A和LXM15系列都可以支持通过外部端子调用内部位置寄存器实现定位/回原点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