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模拟量输出4-20ma控制三菱变频器FR-A740?

楼主(2008-04-03):
请教如何模拟量输出4-20ma控制三菱变频器FR-A740?

楼主:
用S7-200,模拟量输出如何连接、设置参数?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郁闷,高手都到哪去了!

网友B:
你是不是说变频的参数,在电流输入时接通AT端子

网友C:
把P79设为2,就可以了。

网友D:
很简单的问题啊

还需要高手解决?自己看变频器说明书咯

网友D:
如果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找高手解决?

做电工都未必合格

楼主: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啊,但是还是告诉我好了,4-20ma信号是FR-A740的哪两个端子?要读取变频器内部PID设置,该怎样设置变频器参数?

网友C:
你用4---20MA控制变频,和内部PID有什么关系啊,你读取设置值,只能用通信做的.

如果用PU口通信

你把P117-P224设置好,把P79设置成6就可以了

P117-P224如果不知道什么意义,那你看手册就好了

楼主:
通讯口都被占用了,不能与变频器做通讯了。现在只剩下一路模拟量输出。现在只想利用这一路模拟量输出连接变频器,控制变频器

网友C:
那就是用模拟量控制了,那很简单啊 ,接到变频器上,就可以了,我不明白你不会什么,我觉得楼 主好像没有用过PLC,或者第一次用变频器啊

网友E(2008-10-26):
用4-20mA的电流信号怎么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的PID参数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