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敏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08-04-03):
请问压敏电阻在电路中可以起到那些作用?谢谢!

网友A:
1、过压保护。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楼主:
对:温广勇关于

1、过压保护。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内容的回复:OK!呵呵,谢谢了!
-------------------------------------------------

网友B:
    过压保护了!!!!!!!!!!!!!!!!!!1

楼主(2008-06-07):
http://bbspcb.ttsite.com/read.php?tid-802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