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工作在力矩模式下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4-03):
我的理解: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方式下,对于系统是这样的,驱动器和电机通过电机编码器构成速度闭环,控制卡和驱动器编码器构成位置闭环;当驱动器工作在力矩方式下的时候,驱动器不对电机编码器构成速度闭环,而是不对电机反馈信号处理,从而将信号交给控制卡去速度和位置双闭环。请问,是这样吗?  这个时候驱动器的详细工作是怎样的,最好告诉我流程图。我用的控制卡是PMAC 。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基本闭环通常为三个,从内向外为电流/力矩环,速度环,位置环。仅工作于于电流/力矩环的伺服的工作模式即为电流/力矩模式,此时的编码器反馈只起到为电流环的矢量控制提供电角度的作用。如果伺服工作于速度模式,则需要进一步完成速度闭环,此时编码器反馈就参与速度反馈和闭环控制了。位置模式同理。

    如果是想通过PMAC完成速度和位置等外环处理,则编码器信号除供驱动内部用于电角度解算外,是需要送至PMAC去完成速度或位置闭环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