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1报警记录不能激活.

楼主(2008-04-03):
现用的是wincc5.1,在启动项目内只勾选图型编辑运行系统时,一切正常,可以激活,但是添加报警记录和文本运行时,就不能激活了.

网友A:
检查报警记录里有没有中文字符?

网友B:
5.1只能在2000下安装吗?

网友C:
Wincc5.1出現此問題時: 1、檢查項目名或者項目保存路徑中是否含有中文字符

2、如果沒有含有中文字符,請安裝Step7 V5.2安裝碟中的Wincc Hotfix補丁。

3、Wincc5.1可以在Windows 2000系統下正常安裝與運行,在2000以上系統上西門子不保證能夠正常使用,經過目前用戶的使用情況來看,即使安裝上了,也不能完全正常使用。

以上!

楼主:
安裝的Wincc Hotfix-补丁之后,问题解决了啊,现在郁闷的事,这个Wincc Hotfix-补丁到底是什么呀,好多问题都与此有关呢,有一次作在线趋势时,不能显示归档变量的记录,也是装上Wincc Hotfix-补丁之后,问题解决了!谢谢yuanl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ncc5.1出現此問題時: 1、檢查項目名或者項目保存路徑中是否含有中文字符

2、如果沒有含有中文字符,請安裝Step7 V5.2安裝碟中的Wincc Hotfix補丁。

3、Wincc5.1可以在Windows 2000系統下正常安裝與運行,在2000以上系統上西門子不保證能夠正常使用,經過目前用戶的使用情況來看,即使安裝上了,也不能完全正常使用。

以上!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