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西门子的CO-TRUSTPLC

楼主(2008-04-03):
       CO-TRUST简称CT PLC   ===使用西门子Step7-MicroWin编程,原应用程序只需重新加载即可正常运行
扩展模块100%兼容西门子SIMATIC S7-200系列CPU,大点数扩展模块、特殊应用扩展模块拓展了200系列的I/O容量,大大丰富了应用范围
设计更简洁,集成度更高,质量更稳定
智能滤波技术以及光偶隔离技术的应用,增强了抗干扰能力,对小信号模拟量的测量结果更稳定、更准确
产品通过 CE 认证
TrustPLC是一款与德国西门子PLC完全兼容的产品,大部分的技术指标和性能、使用的编程软件STEP7与西门子PLC相同,订货号相对应。绝对保证:TrustPLC的任何模块可以在西门子的系统上自由组合使用。 TrustPLC模块实现的可输入/输出点数比西门子更多,节省用户的投资。另有专门为温度控制应用而量身订制的PID温控扩展模块,内置PID温控算法,用户无需编程即可实现复杂的闭环温度控制。而且由于减轻了CPU的运算负担,控制速度更快,效果更出色。

注:CTS7-300的数字量模块6款、模拟量模块5款也向中国供货。

 CTS7-200的CPU主机也推出。---------------- *德国领先技术,品质优良,性能可靠 *相比西门子,有极高的性价比优势(价格在西门子同类产品的75-80%左右) *该产品与西门子S7-200,300完全兼容,外型、功能和使用方法完全相同 *用STEP7-Mirco/WIN编程 *专有的PID温控扩展模块 *独有大点数扩展优势,节省用户成本  *大量现货。--------------

-有何问题,欢迎来电来函告知,欢迎试用。

孙先生--13952034387--025-84573675

           13655181865 QQ 754821510     SRR882006@163.COM

网友A(2008-08-23):
好用,好用,好用,好用,好用,

网友B:
呵呵;最关键的是价格能比真正的SIEMENS便宜多少;

楼主(2012-10-17):
自动化工程设计经验
1.比如采用西门子S7-300PLC,CPU315-2DP 作控制器,ET200M作分布式I/O,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使用EM277A,EM277B+EM扩展模块替代ET200M远程I/O从站及模块,节约成本高达40-60%,并保留你使用STEP7的习惯不变,性能不变,但是成本大大降低。我公司已在窑炉、污水、大气除尘、冶金设备、锅炉设备进行实实在在的工程应用。
2.采用分布式方案可带来以下好处:节约电缆电线,节约接线端子,人工工时节约,以及工程施工管理费用的降低;277A/EM277B+EM扩展模块是分布控制中分布式I/O从站的最佳选择。
3.请注意,S7-300PLC模块需要底板、前连接器等附件,而277A/EM277B + EM模块不需要任何附件
4.277A/EM277B具有高达1.5M PROFIBUS_DP通讯速率,上位机使用组态软件并安装CP5611卡作DP主站,EM277A/B+EM模块作现场采集DP从站,组成高速高性能的SCADA数据采集系统。
5.EM277A将S7-200PLC(必须有CPU22X模块,这就是智能I/O从站)连接到PROFIBUS-DP,形成分布式现场智能控制系统。性价比极高。
EM277B独立从站无须与22XCPU连接,采用CO-TRUST GSD文件进行编程.
6 277C是CANOPEN从站接口模块,与226M-CAN主站CPU,自带2个RJ45CANOPEN通讯口,与主站组成分布式控制系统.效果很好.
==========PLC还提供了8AI、8TC、8NTC, 混合7ND模块,4RTD、4AQ、32DO,GPRS模块,253位控模块,7WB称重模块,,大大拓展了系统的控制规模, 组合也更加灵活紧凑,极大地提高了CTS7-200 PLC整体的性价比,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投资。
CTS7-300中型PLC系统
提供基本的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可替换西门子S7-300系列PLC的相同型号规格的模块,功能、性能完全兼容。
CTS7-100小型经济型PLC是你节省成本又采用了高性能自动化控制的明智选择.
未完待续,各位工控界的朋友可以Q=867840989@QQ.COM

楼主:
自动化工程设计经验,向大家推出优秀集成方案:
1.比如采用西门子S7-300PLC,CPU315-2DP 作控制器,ET200M作分布式I/O,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使用EM277A,EM277B+EM扩展模块替代ET200M远程I/O从站及模块,节约成本高达40-60%,并保留你使用STEP7的习惯不变,性能不变,但是成本大大降低。
2.采用分布式方案可带来以下好处:节约电缆电线,节约接线端子,人工工时节约,以及工程施工管理费用的降低;277A/EM277B+EM扩展模块是分布控制中分布式I/O从站的最佳选择。
3.请注意,S7-300PLC模块需要底板、前连接器等附件,而277A/EM277B + EM模块不需要任何附件,用277A/EM277B与IM153相比,还要节约6ES7 972这样的DP接头,节约成本更明显。
4.277A/EM277B具有高达1.5M PROFIBUS_DP通讯速率,上位机使用组态软件并安装CP5611卡作DP主站,EM277A/B+EM模块作现场采集DP从站,组成高速高性能的SCADA数据采集系统。
5.EM277A将S7-200PLC(必须有CPU22X模块,这就是智能I/O从站)连接到PROFIBUS-DP,形成分布式现场智能控制系统。性价比极高。
EM277B独立从站无须与22XCPU连接,采用CO-TRUST GSD文件进行编程.
6 277C是CANOPEN从站接口模块,与226M-CAN主站CPU,自带2个RJ45CANOPEN通讯口,与主站组成分布式控制系统.效果很好.
==========PLC还提供了8AI、8TC、8NTC, 混合7ND模块,4RTD、4AQ、32DO,GPRS模块,253位控模块,7WB称重模块,,大大拓展了系统的控制规模, 组合也更加灵活紧凑,极大地提高了CTS7-200 PLC整体的性价比,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投资。
CTS7-300中型PLC系统
提供基本的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可替换西门子S7-300系列PLC的相同型号规格的模块,功能、性能完全兼容。
CTS7-100小型经济型PLC是你节省成本又采用了高性能自动化控制的明智选择.
未完待续,各位工控界的朋友可以Q=867840989@QQ.COM

网友C(2014-05-15):
请问在Siemens的编程软件MicroWin下,如果选用S7-200,也就是西门子自己的CPU,然后选用Co-trust的I/O口,可以对其编程么?

另,如果选用的都是Co-trust的CPU,Co-trust的I/O口,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MicroWin编程可以么?  MicroWin里面都没有Co-trust的对应CPU的型号啊?  还是说如果选用Co-trust的CPU就只能用MagicWorks编程??

到底这个CO-TRUST PLC系列产品跟西门子的兼容到什么程度哦??

楼主(2016-03-02):
可以的,欢喜<此处内容被屏蔽>子

PLC---S7100.200.300 注意事项:
规范的接线及走线,弱信号要尽量与强电信号分开走
模拟量信号线要采用单端接地方式,通信线要采用双端接地方式
热电偶要采用绝缘式的传感器
PLC的供电电源尽量采用隔离变压器
防止直流电源的负端与交流电的零线或大地有任何的接触
所有直流电源要注意要共负端,不共可能会造成采样不稳定,因为没有共同的参考地
231-0HC或235-0KD模块容易采共模电压的干扰,把信号的输入的负端与24VDC的负端短接,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干扰
通信线要注意终端电阻的使用
CPU的通信口为非隔离口,与其它设备(变频器)等通信时最好加光电隔离器
13655181865孙工  QQ:867840969   SRR882006@163.COM
http://sunrongrui.wjw.cn

CTS7200CPU224.226/DO.DO.AI.AO.特殊模块 100%兼容西门子S7-200系列CPU;
采用先进的滤波技术,采样更加稳定 ,,退出带以太网口的200系列,效果更贴近工业4.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在Siemens的编程软件MicroWin下,如果...

可以的!

西门子编程软件可以直接对co-trsut PLC编程,不用选择CPU型号,扫描搜索出来自动匹配的。

楼主(2017-04-13):
既具备200优势 又带有以太网的PLC

网友F(2020-02-27):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欢喜子 请问在Siemens的编程软件MicroWin下,如果... 内容的回复!可以的!西门子编程软件可以直接对co-trsut PLC编程,不用选择CPU型号,扫描搜索出来自动匹配的。

可以用S7-200连接编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欢喜子 请问在Siemens的编程软件MicroWin下,如果... 内容的回复!可以的!西门子编程软件可以直接对co-trsut PLC编程,不用选择CPU型号,扫描搜索出来自动匹配的。     内容的回复:可以用S7-200连接编程吗?

我试了几次,通讯连接不上!是不是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