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功率的电机需要软启动?

楼主(2008-04-03):
多大功率的电机需要软启动 ?有规定吗?还是看负载的需求?

网友:
看负载决定。。。看工程项目决定。。我做水处理,30kw的电机用软启动。。。做床子,用变频器。。有减速箱且恒速。用星三角

网友A:
看生产工艺,如果资金允许,当然都加上,哈哈。

网友A:
我们生产线上用西门子3.0KW的软启动器,用很多呢。

网友B:
15KW以上电机,小的没必要,加一个电机保护开关就行了

网友C:
一般用在启动时有重负载的电机,我碰到过110KW的鄂式破碎机,用的是施奈德的软起。

网友D:
看生产工艺,资金允许可加上.

网友E:
15KW以上电机  就不能 直接启动了

需要  用 软启...............一些 起动 方式

网友F:
资金允许可以加上,这对设备好一点,还有对供电变压器配置冲击也会有好处,特别是大电机

网友G:
记得好像是电机功率大于电源总容量的15%将就必需软启动!只要直接启动时对电网不起很大的冲击作用,就可以!当然能够软启动当然更好!

网友H:
呵呵,偶来归纳一下意见:

1 首先看电源容量允许否,也就是变压器的容量;

2 其次看生产工艺负载决定,如:重负载的电机等;

3 资金允许可以加上,这对设备好一点。

网友I:
无论多大的电机都可以不用软启,如果资金允许,用变频器吧. 用软启把大功率的电机弄炸了,你就后悔没用变频了.